FPGA硬件设计

楼主(2021-10-25):
当我去设计FPGA的时候,PDN的去耦网络怎么设计呢?需要多少个电容并联呢?这些怎么算呢?是否有工具可以用呢?

网友:
    电容的阻抗公式Xc=ESR+1/2πfC+2πf*ESL。可以用仿真软件,

网友:
    一般规格书里有相应电源网络的去耦电容选择,参考即可,通用原则,电源输出端放1~2颗uf级电容,靠近芯片pin脚放100nf电容,尽量靠近管脚,保持每个管脚1颗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