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原理图single pin nets只显示当页?

楼主(2021-10-25):
有大神知道我的ad15,原理图report里的single pin nets只显示当页的,是我哪里没设置对吗?以前用的ad9可以显示整个工程的啊

网友:
这好像是个bug高版本已经解决了

网友:
影响你倒网表么,没有影响就不要理会。还有单独没有网络的pin脚用X点掉啊,养成好习惯。

网友:
打开路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