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定时控制开关

楼主(2021-10-25):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buzz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NVIC.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extern vu16 ADC_DMA_IN4; //声明外部变量
extern u8 INT_MARK;//中断标志?
extern u32 ui;//用于遥控变量
extern u8 q;
u16 d=0;
u8 w;

void key(){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1)){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1));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delay_ms(2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1)){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q++));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1)); //等待按键松开
                                if(q==3){q=0;}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0));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                                                                                                    }

                                                                                                    }

void key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2)){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1));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2)){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q++));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2)); //等待按键松开
                                if(q==3){q=0;}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0));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                                                                                                    }

                                                                                                    }
void key3(){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3)){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1));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3)){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q++));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3)); //等待按键松开
                                if(q==3){q=0;}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0));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

void key4(){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4)){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1));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4)){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q++));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4)); //等待按键松开
                                if(q==3){q=0;}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0));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                                                                                                    }

void key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5)){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1));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5)){ //读按键接口的电平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q++));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KEY5)); //等待按键松开
                                if(q==3){q=0;}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0));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                                                                                                    }

int main (void){//主程序
        u8 bya;
//        w=0;
INT_MARK=0;//中断标志位
        ui=0;
        q=0;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RTC_Config(); //实时时钟初始化
        LED_Init();//LED初始化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BUZZER_Init();//蜂鸣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参数中写波特率
//        USART1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参数中写波特率
        USART1_RX_STA=0xC000; //初始值设为有回车的状态,即显示一次欢迎词
//        KEY_INT_INIT();
        TIMENVIC_INT_INIT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使能电源PWR时钟
//                RTC_Set(2021,8,8,20,59,00);
//                RTC_AlARM_Set(2020,12,13,00,00,10);
//                                MIDI_PLAY();
                ADC_Configuration(); //ADC初始化设置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while(1){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0)); //蜂鸣器接口输出高电平1
                d=(ADC_DMA_IN4-120)/71.428571428571*100;

//                if(ADC_DMA_IN4<880){
//                                                                                                GPIO_WriteBit(LEDPORT,LED2,(BitAction)(0));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0));
//                                                                                                GPIO_WriteBit(LEDPORT1,LED4,(BitAction)(0));

//

                                                        if(ui==0xa1){q=1;printf("打开路由器          \r\n");ui=0;}
                                                                if(ui==0xa2){q=2;printf("打开灯光         \r\n");ui=0;}
                                                                                if(ui==0xa0){q=0;printf("关闭所有          \r\n");ui=0;}else{ui=0;}

//                OLED_ShowNum(48,6,rsec,3,16);//显示ASCII字符
//                OLED_ShowNum(103,6,rmin,3,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进入停机模式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停机唤醒后会改用HSI时钟,需要重新对时钟初始化)
//                delay_ms(500);
                        if(q==1){q=2;}
                        if(q==0){GPIO_WriteBit(LEDPORT,LED2,(BitAction)(0));OLED_ShowCHinese(54,0,17);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0));OLED_ShowCHinese(54,2,17);}
                        if(q==1){GPIO_WriteBit(LEDPORT,LED2,(BitAction)(1));OLED_ShowCHinese(54,0,16);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0));OLED_ShowCHinese(54,2,17);}
                        if(q==2){GPIO_WriteBit(LEDPORT,LED2,(BitAction)(1));OLED_ShowCHinese(54,0,16);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1));OLED_ShowCHinese(54,2,16);}

key();key2();key3();key4();key5();
                if(USART1_RX_STA&0xC000){ //如果标志位是0xC000表示收到数据串完成,可以处理。
                        if((USART1_RX_STA&0x3FFF)==0){ //单独的回车键再显示一次欢迎词
                                if(RTC_Get()==0){ //读出时间值,同时判断返回值是不是0,非0时读取的值是错误的。
                                        printf(" 洋桃开发板STM32实时时钟测试程序   \r\n");
                                        printf(" 现在实时时间:%d-%d-%d %d:%d:%d  ",ryear,rmon,rday,rhour,rmin,rsec);//显示日期时间
                                        if(rweek==0)printf("星期日   \r\n");//rweek值为0时表示星期日
                                        if(rweek==1)printf("星期一   \r\n");
                                        if(rweek==2)printf("星期二   \r\n");
                                        if(rweek==3)printf("星期三   \r\n");
                                        if(rweek==4)printf("星期四   \r\n");
                                        if(rweek==5)printf("星期五   \r\n");
                                        if(rweek==6)printf("星期六   \r\n");
                                        printf(" 单按回车键更新时间。输入字母C初始化时钟 \r\n");
                                        printf(" 请输入设置时间,格式20170806120000,按回车键确定! \r\n");
                                }else{
                                        printf("读取失败!\r\n");
                                }
                        }else if((USART1_RX_STA&0x3FFF)==1){ //判断数据是不是2个

                                if(USART1_RX_BUF[0]=='c' || USART1_RX_BUF[0]=='C'){
                                        RTC_First_Config(); //键盘输入c或C,初始化时钟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配置完成后,向后备寄存器中写特殊字符0xA5A5
                                        printf("初始化成功!      \r\n");//显示初始化成功
                                }else{
                                        printf("指令错误!          \r\n"); //显示指令错误!
                                }
                        }

else if((USART1_RX_STA&0x3FFF)==14){ //判断数据是不是14个
                                //将超级终端发过来的数据换算并写入RTC
                                ryear = (USART1_RX_BUF[0]-0x30)*1000+(USART1_RX_BUF[1]-0x30)*100+(USART1_RX_BUF[2]-0x30)*10+USART1_RX_BUF[3]-0x30;
                                rmon = (USART1_RX_BUF[4]-0x30)*10+USART1_RX_BUF[5]-0x30;//串口发来的是字符,减0x30后才能得到十进制0~9的数据
                                rday = (USART1_RX_BUF[6]-0x30)*10+USART1_RX_BUF[7]-0x30;
                                rhour = (USART1_RX_BUF[8]-0x30)*10+USART1_RX_BUF[9]-0x30;
                                rmin = (USART1_RX_BUF[10]-0x30)*10+USART1_RX_BUF[11]-0x30;
                                rsec = (USART1_RX_BUF[12]-0x30)*10+USART1_RX_BUF[13]-0x30;
                                bya=RTC_Set(ryear,rmon,rday,rhour,rmin,rsec); //将数据写入RTC计算器的程序
                                if(bya==0)printf("写入成功!      \r\n");//显示写入成功
                                else printf("写入失败!       \r\n"); //显示写入失败
                        }else{ //如果以上都不是,即是错误的指令。
                                printf("指令错误!          \r\n"); //如果不是以上正确的操作,显示指令错误!

                        USART1_RX_STA=0; //将串口数据标志位清0

                        if(RTC_Get()==0){ //读出时间值,同时判断返回值是不是0,非0时读取的值是错误的。

//                OLED_ShowString(20,4,ryear/rmon/rday,16);

                OLED_ShowCHinese(0,0,10); //路
                OLED_ShowCHinese(18,0,11);//由
                OLED_ShowCHinese(36,0,12);//器

//                OLED_ShowCHinese(54,0,16);//开

                OLED_ShowCHinese(0,2,13); //照
                OLED_ShowCHinese(18,2,14);//明
                OLED_ShowCHinese(36,2,15);//灯

//                OLED_ShowCHinese(54,2,17);//关

//                OLED_ShowNum(80,0,d,6,16);     //10.95v=900 13v=1050                                                                        82.19178082
                OLED_ShowNum(82,0,(d/100),2,16);
                OLED_ShowString(98,0,".",16);
                OLED_ShowNum(100,0,(d%100),2,16);
                OLED_ShowString(120,0,"v",16);

                OLED_ShowNum(0,4,ryear,5,16);
                OLED_ShowString(40,4,"/",16);
                OLED_ShowNum(47,4,rmon,3,16);
                OLED_ShowString(73,4,"/",16);
                OLED_ShowNum(80,4,rday,3,16);

                OLED_ShowNum(0,6,rhour,3,16);
                OLED_ShowString(23,6,":",16);
                OLED_ShowNum(28,6,rmin,3,16);
                OLED_ShowString(51,6,":",16);
                OLED_ShowNum(56,6,rsec,3,16);

                OLED_ShowCHinese(102,6,18);//周
//                OLED_ShowString(95,6,"NO:",16);
                if(rweek!=0){w=rweek;}//rweek值为0时表示星期日
                if(rweek==0){w=7;}//rweek值为0时表示星期日
                OLED_ShowNum(120,6,w,1,16);

//                        GPIO_WriteBit(LEDPORT,LED2,(BitAction)(rmin%2)); //LED2接口
                        if(ADC_DMA_IN4>890){                if(rhour==20){if(rmin==30){if(rsec==1){q=2;}}}}
                        if(rhour==0){if(rmin==30){if(rsec==1){q=0;}}}
                        if(rhour==2){if(rmin==00){if(rsec==1){q=0;}}}
                        if(rhour==8){if(rmin==30){if(rsec==1){q=0;}}}
                        if(rhour==0){if(rmin==29){if(rsec==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LEDPORT,LED3)){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0));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1));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0));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1));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0));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LEDPORT,LED3,(BitAction)(1));
                                                                                                    }
                                                                                                    }

                                                                                }
                        if(ADC_DMA_IN4<890){GPIO_WriteBit(LEDPORT1,LED4,(BitAction)(rsec%2));}
                        if(ADC_DMA_IN4>900){GPIO_WriteBit(LEDPORT1,LED4,(BitAction)(1));}
                        key();key2();key3();key4();key5();

//                        GPIO_WriteBit(LEDPORT1,LED4,(BitAction)(0));

网友:
配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