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转pads,谁会?指导一下啊

楼主(2021-10-25):
    xpeditionpads,之前有个帖子,但最后也没说清楚怎么成功的。
    有谁知道怎么导的吗?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看了好多帖子都是allegro转pads的

网友B:
    Layout直接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直接导入

不行,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了好多帖子都是allegro转pads的

    嗯,这个帖子比较多,xpedition转pads的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帖子比较多,xpedition转pads的比较少

用AD试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试过还可以

应该会丢失数据吧

楼主:
    看来都没怎么弄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下,不沉

丢失数据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失数据很正常

每次转格式都头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会报错。

    可以导入:
    1、PADS 的版本需要跟Xpedition的版本一样或者更高。
2、有些提示需要FA或BA,那么就需要用Xpedition正向或反向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导入:
1、PADS 的版本需要跟Xpedition的版本一样或者更高。
    2、有些提示需要FA或BA, ...

好的,谢谢,我去下个高版本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