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和中断

楼主(2021-10-25):
异常是能够引起程序流偏离正常流程的事件,当异常发生时,正在执行的程序就会被挂起,处理器转而执行一块与该事件相关的代码(异常处理)。事件可以是外部输入,也可以是内部产生的,外部产生的事件通常被称作中断或中断请求(IRQ)。几乎所有的现代处理器都支持异常和中断,微控制器的中断可以由片上外设或软件产生。由此可见,通常我们处理的中断是异常的一种。

每种异常类型都有对应的优先级,有些异常的优先级是固定的,有些是可编程的。

先说几个概念:

1、不可屏蔽中断(NMI)
NMI同IRQ类似,只是它不能被禁止,并且优先级仅次于复位,它对于工业控制和汽车之类的高可靠性系统非常有用。根据微控制器设计的不同,NMI可以用于掉电处理,也可以连接到看门狗单元,以便在系统停止响应时将系统复位。由于NMI不能被控制寄存器禁止,其响应的及时性就得到了保证。

2、硬件错误
硬件错误异常用于处理程序执行时产生的错误,这些错误可以是试图执行未知的操作码、总线接口存储器系统的错误,也可以是试图切换至ARM状态之类的非法操作。

3、SVC(请求管理调用)
SVC指令执行时就会产生SVC异常,其通常用在具有操作系统的系统中,为应用程序提供了访问系统服务的入口。

4、PendSV(可挂起的系统调用)
PendSV是用于带OS(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的另外一个异常,SVC异常在SVC指令执行后会马上开始,PendSV在这点上有所不同,它可以延迟执行,在OS上使用PendSV就要确保高优先级任务完成后才执行系统调度。

5、系统节拍
NVIC中的Systick定时器为OS应用可以利用的另外一个特性。几乎所有操作系统的运行都需要上下文切换,而这一过程通常需要依靠定时器产生定时中断来完成。

6、中断
中断信号可以连接到片上外设,也可以通过IO端口连接到外部中断源上。外部中断只有在使能后才能使用,如果中断被禁止了,或者处理器正在运行另外一个相同或更高优先级的异常处理,则该中断请求会被存储在挂起状态寄存器中。当高优先级的中断处理完成或返回后,挂起的中断请求才可以执行。NVIC能够接受的中断请求信号可以是高逻辑电平,也可以是中断脉冲。应该注意的是,在微控制器的外部接口中,外部中断信号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或者可以通过编程配置。

异常的处理流程

1、接受异常请求
处理器要接受一个异常,需要满足的条件:
①对于中断和SysTick中断请求,中断必须使能
②处理器正在执行的异常处理的优先级不能相同或更大
③中断屏蔽寄存器没有屏蔽掉异常
特别注意一点:对于SVC异常,如果用到SVC指令的异常处理的优先级与SVC异常本身相同或更大,这种情况就会引起硬件错误异常处理的执行。

2、压栈和出栈
为了使被中断的程序能正确继续执行,在程序切换至异常处理前,处理器当前状态的一部分应该被保存。不同架构处理器的处理方法不同,有的采用硬件自动处理的方法来备份和恢复处理器状态,看需求,有的是需要程序中增加软件处理过程。

异常处理过程执行到最后时,将会利用执行特殊值来触发异常返回机制。处理器还会查看当前是否还有其他异常需要处理,如果没有,处理器就会恢复之前存储在栈空间的寄存器值,并继续执行中断前的程序。

自动保存和恢复寄存器内容的操作被称为“压栈”和“出栈”,这种机制使得异常处理可以跟普通的C函数一样处理,同时也减小了软件开销以及回路大小,因此也降低了系统的功耗。

3、异常返回指令
根据处理器的不同中断处理返回有的需要特殊指令,一般都是普通的返回指令,加载到PC中的数值则会触发异常返回,这样就使得异常处理可以和普通的C函数一样使用。
两个不同的指令可以用于异常返回:
BX  <Reg>q     ;将寄存器中的值加载到PC中

POP {<Reg1>,<Reg1>,...,PC}  OP指令,PC也是更新的寄存器之一
当其中一个指令执行,异常返回机制就会启动。

4、末尾连锁
如果当其他的异常处理完成后,还有异常处于挂起状态,这时处理器不会返回到中断前的程序,而是重新进入异常处理流程,这也被称作末尾连锁。当末尾连锁发生时,处理器不必马上恢复栈的值,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还得重新压栈。异常的末尾连锁降低了异常处理的开销,因此也提高了能耗效率。

网友:
硬件错误异常用于处理程序执行时产生的错误

网友:
不同架构处理器的处理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