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特性检查项目都有哪些?

楼主(2021-10-25):
  PCB电路板特性检查项目都有哪些?

   PCB线路板做好以后,要验证该电路板特性是否符合图纸设计及质量标准,必须对该电路板进行特性检查。那么,PCB电路板特性检查项目都有哪些?

  1、电气特性检查项目:
  (1)是否分析了导线电阻、电感、电容的影响?
  (2)导线附件的间距和形状是否符合绝缘要求?
  (3)在关键部位是否控制和规定了绝缘电阻值?
  (4)是否充分识别了极性?
  (5)是否从几何学的角度衡量导线间距对泄漏电阻、电压的影响?
  (6)改变表面涂覆层的介质经过鉴定了吗?

  2、物理特性检查项目:
  (1)所有焊盘及其位置是否适合总装?
  (2)装配好的印制电路板是否满足冲击和振动条件?
  (3)规定的标准元件的间距多大?
  (4)安装不牢固的元件或较重的部件固定好了吗?
  (5)发热元件散热冷却正确吗?与印制电路板和其它热敏元件隔离了吗?
  (6)分压器和其它多引线元件定位正确吗?
  (7)元件安排和定向便于检查吗?
  (8)是否消除了印制电路板和整个板上组装件的所有可能产生的干扰?
  (9)定位孔的尺寸是否正确?
  (10)公差是否完全及合理?
  (11)控制和鉴定过所有涂覆层的物理特性没有?
  (12)孔和引线直径比是否公能接受的范围内?

  以上便是专业工程师为你介绍的PCB电路板特性检查项目,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会导线附件的间距和形状是否符合绝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