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管理对企业的影响有多大?听说六西格玛管理咨询就是改善业务流程

楼主(2021-10-25):
1、流程的定义
  流程(process)的定义是:一个或一系列有规律的行动以确定的方式发生或执行,它们是导致特定结果出现的单个或一系列连续的操作。简单地说,流程就是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系列活动。流程是做事的步骤,它决定着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接着干什么。每个流程都可以用流程图将整个过程清晰地表示出来。

  2、流程能力
  六西格玛管理模式用西格玛值表示流程能力,西格玛值越大,过程的波动越小,过程以最低的成本损失,最短的时间周期来满足顾客要求的能力就越强。六西格玛管理模式运行过程中强调消除错误、浪费和重复劳动,同时要确立一个可测量的目标来检查实际完成情况,还要对满足客户要求的企业流程能力进行统计、衡量,供信息反馈之用。

  3、企业的流程管理
  企业是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系统,它将多种输入转换为多种输出,如将原材料、半成品等经过生产转换成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这种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流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企业的流程管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①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要通过流程来实现

  流程控制是企业整体功能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只有抓好每一个细节,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在精细化管理中,只有每位员工和每个部门都尽职尽责,企业才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必须将着眼点放在流程管理上。流程是连接企业生产和客户需求的纽带,就是将来自于客户的需求和公司的目标,人力、资金和材料等方面的输入通过某些步骤转化为输出的一系列活动。低成本输入,高质量输出,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来实现,如果没有流程,材料永远无法成为产品。

  ②流程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产品或服务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来实现,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优劣差异体现在顾客的满意程度上。通常各企业的流程都有所差别,造成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成功的企业,其赢得顾客好评的原因往往就是对细节问题的重视。他们对细节问题一点儿也不马虎,其产品的合格率或服务的满意度自然要比一般的企业要好得多。因此,流程控制的好坏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一个最佳标准。关注细节,流程控制得好的企业,其管理水平也比较高。

网友:
流程(process)的定义是:一个或一系列有规律的行动以确定的方式发生或执行,它们是导致特定结果出现的单个或一系列连续的操作。简单地说,流程就是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系列活动。流程是做事的步骤,它决定着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接着干什么。每个流程都可以用流程图将整个过程清晰地表示出来

网友:
产品或服务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来实现,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优劣差异体现在顾客的满意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