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引脚,G,S,D,分别含义.分别指的什么意思,怎么理解G,S,D,其作用和含义?

楼主(2021-10-25):
MOS管的引脚,G,S,D,分别含义.分别指的什么意思,怎么理解G,S,D,其作用和含义?

网友:
这是MOS管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那个矩形框是感应窗口,G脚为接地端,D脚为内部MOS管漏极,S脚为内部MOS管源极。在电路中,G接地,D接电源正,红外信号从窗口输入,电信号从S输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G    gate    S   source      D    drain

网友:
    4楼正解,GSD分别对应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和发射极,看下模电前几章应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