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设置时总是显示不能打开.sim文件,不能进行任何的仿真

楼主(2021-10-25):
按’确定’后我在用Pspice进行仿真设置时,怎么办,总是显示不能打开,不能进行任何的仿真.sim文件

网友:
看看你文件夹的属性设置上有没有问题。PSPICE仿真最好用电路描述语言进行描述,这样对整个电路器件模型和仿真的把握更好一点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