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10-25):
    如题,电子负载怎么用》?

网友:
    cc模式  CV模式

网友:
    比如说你的一个充电器是1A的电流,那电子负载就是要去设定1A的电流负载,这时就能测试到充电器是否支持1A的电流。输出电压等。

网友:
    电子负载可以理解为一个可变电阻
    如果你设置为恒压模式,电源电压波动时,电子负载通过调节内阻来使加在自身的电压保持不变
恒流模式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