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创建脚本scriptl.m?

楼主(2021-10-25):
    怎么创建脚本scriptl.m?

网友:
    M文件有函数(Functions)和脚本(Scripts)

网友:
    使用IDE,请选择“新建” ->“脚本”。 这也打开编辑器并创建一个名为Untitled的文件。在输入代码后命名并保存文件。
在编辑器中键入以下代码 -
    NoOfStudents = 6000;
TeachingStaff = 150;
    NonTeachingStaff = 20;
    Total = NoOfStudents + TeachingStaff ... + NonTeachingStaff;
    disp(Total);
创建并保存文件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运行:
    单击编辑器窗口上的“运行”按钮
只需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文件名(无扩展名)即可:>> pro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