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ADS9.5请教下如何快速入门

楼主(2021-10-25):
    各位大佬们请教下如何学pads?易懂的入门教程视频分享下 谢谢!!

网友:
    王龙老师的视频比较好

网友:
    刚开始入门的话,跟着课程认真做就好了
    . _% |9 a9 J# l! I最好还是在工作中也能用上,一两周就数量

网友:
    电巢里面有视频,边看边练

网友:
    搞个简单的板子,从开始画起,哪一步不会就搜索哪一步的问题,一块板子画完,基本就会了。然后其他的问题就慢慢工作中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