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产生正弦波的芯片

楼主(2021-10-25):
想找一款可以产生500kHz的芯片,能调频,调幅更好了

网友A:
可以用STM32103系列或4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M32103系列或407

网友C:
    好像没有这样的芯片吧,你在Ti官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这样的芯片吧,你在Ti官网找找

    嗯,刚刚上网查了一下函数发生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M32103系列或407

想集成度高一点,搞一块芯片

网友:
    AD9834可以输出可调频的正弦波形,是AD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