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冲击测试标准和作用

楼主(2021-10-26):
电子设备在生产过程、运输环节、甚至应用中都会受到机械冲击。机械冲击测试使用设备模拟这种过程中产生的冲击,以测试产品承受冲击的能力。

机械冲击测试标准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导则:冲击 GB/T 2423.5-2019/IEC 60068-2-27:2008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8部分:冲击试验 GJB 150.18A-2009

军用通信设备通用规范 GJB 367A-2001

军用计算机通用规范GJB 322A-1998

军用电子测试设备通用规范 GJB 3947A-2009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GB/T 6587-2012

微电子器件试验方法和程序 GJB 548B-2005

电子及电气元件试验方法 GJB 360B-2009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GB/T 25119-2010/IEC 60571:2006

舰船电子设备环境试验 冲击试验 GJB 4.9-1983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1563-2008/IEC 61373:1999

机械冲击测试有什么用?

机械冲击试验是在军用和民用设备受到外力冲击或作用时,确定产品安全性能、稳定性和有效性的一种检验方法。机械冲击试验可应用于航空、航天、造船、军工、消费电子产品、车辆、家用电器和显示终端领域的冲击试验。在制造、运输、装卸、搬运、应用等环节,产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撞击、自由落体、倾覆等作用,这些都是作用在物体上的瞬态激励,使物体在瞬间产生很大的速度、加速度和应变率等机械特性,这与静载荷下物体的效应完全不同,导致物体在结构强度和稳定性能方面发生故障甚至失效。因此,有必要研究冲击环镜的冲击和再现,以评估冲击环镜下物体的结构强度和性能稳定性。

机械冲击导致失效的不良影响

• 相邻部件相互碰撞,造成部件损坏。

• 电气绝缘损坏或介电强度和电磁特性的变化,以及此类变化对电气性能的实际影响。

• 过度荷载引起的结构永久变形。

• 加速材料的疲劳失效。

• 造成摩擦(润滑)性能。

机械冲击试验的目的是测量产品通过可控加速度和脉冲宽度的冲击承受冲击的能力。它还可以通过专业的冲击分析和相应的跌落数据来测量产品包装的强度。冲击试验的技术指标包括:峰值加速度、脉冲持续时间、速度变化(半正弦波、后峰值锯齿波、梯形波)和波形选择。冲击次数无特别要求外每个面冲击3次共18次。许多产品在应用、搬运和运输过程中会受到影响。冲击的大小变化很大,具有复杂的性质。因此冲击和撞击可靠性检测适用于确定机械的薄弱点,考核产品构造的完好性。

机械冲击测试常见问题

1、机械冲击试验是用什么试验设备进行试验的?

对于小量级的机械冲击试验通过振动试验台进行施加,对于高加速度的机械冲击试验通常采用专用的高加速冲击试验台进行施加;

2、机械冲击试验通常做几个方向?

一般冲击三个相互垂直的方向的正方向,共计6方向,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做三个正方向(X,Y,Z方向),一般每方向冲击次数为3次;

3、机械冲击试验过程中是否需要通电进行试验?

一般情况下都是不通电进行试验,也有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汽车电子设备在进行机械冲击试验的时候都是要进行性能试验的;

4、机械冲击试验如何把样品固定到台面上?

一般情况下,若产品比较刚性,实验室有专门的压杆和压条可以直接固定,对于一些电路板或者是元器件需要厂家制作夹具才可以固定;

5、机械冲击试验关注的测试参数是什么?

冲击的波形、加速度、脉冲持续时间

6、哪些产品需要进行机械冲击试验?

电工电子、军用设备、轨道交通、风电设备、舰船设备、电力设备、光伏设备、汽车电子、气象仪器、智能装备等等。

环境可靠性检测设备广泛应用于从原材料、元器件级别,到电路板/模块级别,到整机电子、电器、电力等产品进行恒定温度,恒定湿度,变化温度,变化温湿度,盐雾试验,混合气体试验,臭氧老化试验,UV紫外线加速老化试验,氙灯老化试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高空低气压试验,IPX1~8防水等级试验,防尘/砂尘试验,跌落试验,燃烧试验,半正弦波/梯形波加速度冲击试验,正弦/随机振动试验,碰撞模拟试验,跌落试验,拉伸强度试验,疲劳试验,地震试验,高加速寿命老化及应力筛选等机械、力学环境试验,气候环境试验和综合环境试验项目。

碰撞模拟试验和加速度冲击试验

冲击碰撞试验台

机械式冲击试验机/加速度冲击试验机

网友:
机械冲击试验的目的是测量产品通过可控加速度和脉冲宽度的冲击承受冲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