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解:MOS管,三极管,功率管,开关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楼主(2021-10-26):
它们是包含关系还是平等关系?还有功率是相对什么来说的,大小功率管主要是什么参数不同?

网友:
MOS管,三极管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管子,
    它们的区别在于,MOS管是单极性管子而三极管属于双极性管子,这个单极性和双极性的意思是来自于半导体内部载流子类型而区分出来的,所以单极性就是一种载流子而双极性就是两种载流子。
    载流子种类越多,相互阻碍就越大,所以单极性管子就会相比双极性管子的阻抗小很多,即输出的电流可以大很多,同时也允许通过更大电流,允许更大电压。
根据MOS管,三极管的性质可知,通过对它们工作电压的改变可以使它们分别用来放大信号,用来做开关,而MOS管,三极管同时也有大功率和小功率的各种类型管子,因此结合以上特点可知,MOS管,三极管既可以用来做开关管也可以用来做功率管。
    开关管和功率管的侧重点不同,功率管要求很大的电压和电流输出,而开关管对电压有要求,因为电压直接决定了它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了类似开关那样的状态

网友:
“三极管”包含功率管,开关管,非专业地说也混含MOS管。
“功率管”包含MOS管,三极管。
“开关管”包含MOS管,三极管。
MOS管平等三极管。
功率管平等开关管。
MOS管和三极管工作时要消耗功率,不同型号的管子能耗散的功率一般不同,一般认为,几百毫瓦以下的叫小功率管,几瓦以下的叫中功率管,几瓦以上的叫大大功率管。
大小功率管主要是功率和电流两个参数不同。

网友:
开关管是MOS管和三极管的一种用途,即用于控制电路导通和关断。区别在于MOS管使用电压控制开关状态而三极管是用电流控制开关状态。MOS管和三极管也可以不用做开关管,比如三极管经常工作于放大区用作电流放大器件,这是就不能算开关管。功率管是相对于信号管而言的。如果器件是用于控制功率转换的那么就是功率管了,如果只是用于传递信号的那就是信号管了。功率管和信号管没有严格的界限。同一只MOS管既能当信号管,也能当功率管,但是一般功率管的功率转换能力大于信号管

网友:
电流和电压型控制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