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负载与源匹配

楼主(2021-10-26):
ADS负载与源匹配时时得到的输入输出阻抗都只是Datasheet 的一半,很奇怪啊。还有做S参数仿真的时候S12和S21值是一样的?LDMOS是MRF6V2010N

网友:
这显然是LDMOS的模型问题。你加输入偏置了吗?跟手册的DC偏置一样吗?检查一下你的工作频率。不要做任何阻抗匹配,先S参数仿真一下LDMOS的输入输出阻抗,看看是否和手册一致。

网友:
在仿真时原理图窗口amplifier对话框中要选择source/load—pull—pae,output power contours模板,这样显示了输出功率和附加效率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问题没有完全看清楚明白,看来我还需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