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交流分析时的问题

楼主(2021-10-26):
为什么此时要把直流电的电压接地呢?是因为戴维南定理吗?如果是戴维南定理,我还是不理解,能不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因为叠加定律。。。。可以先拆开再合并

网友:
那求输出电阻时,为什么要让输入端的电压源置0?

网友:
是因为利用了叠加原理
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有三个电压源,一个为输入交流电压源;一个为输出交流电压源;一个为直流电源。
利用叠加原理,分析其中一个电压源的工作情况时,需要对其他的电压源置0:
即电压源短路(但保留内阻),电流源断路(但保留内阻)。所以当分析交流输入信号对放大电路的作用时,就要让输出交流电压源和直流电源短路。

网友:
直流电源一段接地,而且认为其本身内阻很小,所以直流电源相当于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