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hfss建模相关设置获得此模型的电路图

楼主(2021-10-26):
有大神懂,怎么通过hfss里面建的模型来获得这个模型的电路图,我在hfss里面导出等效电路,然后用这个数据搭建模型,对比hfss和这个电路图的s 参数,发现有些没差异,有些差异很大,是不是方式不太对?

网友A:
HFSS后处理结果有了有源S参数,有源S参数和普通的S参数计算的值会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SS后处理结果有了有源S参数,有源S参数和普通的S参数计算的值会有差别

我是在hfss里面建模,然后导出equivalent circuit ,根据这个参数在ADS里面建电路图,hfss和ads的S 参数曲线有时候有差异。所以这种方式对吗?有没有其他很好的建议呢?我的目的只是想看看可不可以根据模型来获得对应的等效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