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os管与三级管外观上怎么区别?

楼主(2021-10-26):
主板mos管与三级管外观上怎么区别?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简单说可以理解成开关。
有3个极性,栅极(g),漏极(d),源极(s).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对电流起放大作用。
也有3个引脚,分别为集电极(c),基极(b),发射极(e)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