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我用example中的例子仿真都出错呢

楼主(2021-10-26):
出现的错误: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HB analysis `HB1'. This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use with hARMonic lite features. You do not have the appropriate licence to use the feature.请问是我的licence有问题嘛,我能下到的licence都已经用过了,还是不行,请问哪位可以帮忙呀?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可以很肯定的是你的license不支持目前ADS的harmonic仿真

网友:
看了一下你出现的错误,应该是licence问题,在安装的过程中安装不完整,建议卸载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
    安装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安装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找到良好的安装软件,按要求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