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问题

楼主(2021-10-26):
单片机DSP、CPU、ARM、PLC、PLD、FPGA是不是都属于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和PC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单片机、DSP、CPU、ARM、PLC、PLD、FPGA可以认为都属于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与PC的区别是:
1 专一性与通用性,嵌入式系统要完成的工作比较专一,比如基于51单片机的灯光控制器,
  只能控制灯光,不可能运行word,Excel。再比如DSP,就是用来处理信号的。

2 稳定,嵌入式系统由于比较专一,且应用的环境比较复杂,所以,它们的抗干扰性比PC强很多,比如工业用的控制环境下的嵌入式系统,可以在强电磁干扰下工作,PC机不行,除非是工控专用PC机。

3 可裁减性和可移植性,比如说一个基于AVR单片机的打印机控制器,我更改一下程序,或者更改一下电路,就可以变成一个灯光控制器,PC机没这本事,因为主板有什么功能已经定好了。

4 宜携带性,我们平常用的手机,就是一个嵌入式系统,你带个PC机看看,多大的体积,即便是笔记本体积也很大。

5 运算速度,这个,无疑PC机是占优势的。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