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布线都有哪些诀窍?

楼主(2021-10-26):
  PCB线路板布线都有哪些诀窍?

   PCB线路板布线,是PCB制作前的一个重要步骤,会直接影响后面PCB线路板的加工质量。那么,PCB线路板布线都有哪些诀窍呢?

  1、合理处理电源、地线的关系
  电源、地线的处理不当而引起的干扰,会使产品的性能下降;所以对电源、地线的布线要认真对待,把电源、地线所产生的噪音干扰降到最低限度,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2、内部处理数字地与模拟地共地问题
  数字电路的频率高,模拟电路的敏感度强;必须在PCB内部进行处理数、模共地的问题,数字地与模拟地只有一个连接点。

  3、在电(地)层上进行布线
  首先应考虑用电源层,其次才是地层。

  4、大面积导体用元器件的腿连接
  元件在焊接装配会存在一些隐患,容易造成虚焊点。解决的办法是做成十字花焊盘,俗称热焊盘。

  5、布线依据网络系统决定
  要有一个疏密合理的网格系统来支持布线的进行。

  6、布线设计完成需认真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贯通孔、元件焊盘与贯通孔、贯通孔与贯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电源线和地线宽度是否合适?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耦合?在PCB中是否还有能让地线加宽的地方等等。

  以上便是PCB线路板布线的诀窍,你掌握的有多少呢?

网友:
数字电路的频率高,模拟电路的敏感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