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与allegro17.2安装同一盘破解问题

楼主(2021-10-26):
请教下:allegro16.6与allegro17.2安装同一盘,目前是先安装的17版本,并破解了,后面装的16版本因没有license,打不开,看网上说是共用一个license,要怎么破解两个版本都可以使用。

网友A:
17.2把16.6的license覆盖了

网友B:
顺序错了,安装是从低版本到高版本.

网友:
16.6可以通过升级到17.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把16.6的license覆盖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16.6的license安装好之后直接选用17.2的license即可!打开SPB_16.6\LicenseManager下的lmtools.exe,如下图选用17.2的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序错了,安装是从低版本到高版本.

哦,那license安装时候是跟楼上说的一样,覆盖低版本的吗,有没其他需要特别注意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6的license安装好之后直接选用17.2的license即可!打开SPB_16.6\LicenseManager下的lmtools.exe,如下图 ...

我已经卸载了,准备重新安装

网友D(2022-09-19):
引用 网友C:
16.6的license安装好之后直接选用17.2的license即可!打开SPB_16.6\LicenseManager下的lmtools.exe,如下图 ...

已经安装好了,16.6 怎样安装17.2,把16.6的license删除,在安装17.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安装好了,16.6 怎样安装17.2,把16.6的license删除,在安装17.2的?

删不删都可以,只要使用17.2的licens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