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左右移位功能问题

楼主(2021-10-27):
    /*按键控制LED左右移位*/

#include <REGX52.H>                                                        //头文件

    unsigned char LEDNum;                                                //定义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while(xms--)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while (--j);
                    } while (--i);
        }

    }                                                                                                    //延时函数

    void main()
{
        P2=~0x01;
        while(1)
            {
                if(P3_1==0)

                            Delay(20);
                        while(P3_1==0);
                            Delay(20);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LEDNum++;

                        if(LEDNum>=8)
                            {
                                LEDNum=0;

                            P2=~(0x01<<LEDNum);                                                //按键左移 功能完成

                    if(P3_0==0)
                    {
                        Delay(20);
                        while(P3_0==0);
                            Delay(20);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LEDNum--;

                            if(LEDNum==0)
                                LEDNum=8;
                        else
                                    LEDNum--;

                        P2=~(0x01<<LEDNum);                                        //按键右移  按键右移烧录后LED灯隔一个亮一个

代码如上,请大家提供一下解决办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A:
    if(LEDNum==0)
         LEDNum=8;
               else
                  LEDNum--;

            P2=~(0x01<<LEDNum);
这里应该有问题,LEDnum没被按下的时候值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LEDNum==0)
             LEDNum=8;
                   else

值是不定的,比如说我一开始左移按键按到了第三个灯,那现在我按右移按键那么初始值就不是0或者1了,可能是2或5。

楼主:
    目前问题已解决,代码重复敲了一行,LEDNum--;按键右移代码多敲了一行LED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