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的理解

楼主(2021-10-27):
1.射频(缩写为RF,rf,或r.f.)指的是有如下特征的交流电(AC),当这种电流输入到天线将会产生一种适合无线广播和通讯的电磁(EM)场。这些频率覆盖了很大一部分电磁波频谱,范围从所分配的最低的无线通讯频率9KHz(这个频率在人类的听觉范围内)到几千GHz。

  当RF电流被施加在天线上时就产生了一个随空间传播的电磁场。这个场有时也称作RF场;用不太技术的行话说,这叫作无线电波。任何RF场都有一个和频率成反比的波长。在大气中或者外太空,以f表示频率,单位为MHz,s为波长,单位为米,那么,

  s=300/f。

  RF信号的频率与其所处的EM场的波长成反比。如果频率是9kHz,那么自由空间的波长则大约是33km或21mi。如果是最高的无线电频率,那么其EM波长则大约为1mm。当频率超过了RF的频谱范围,则EM能量将以红外线(IR),可见光,紫外线(UV),X射线,以及gamma射线等形式出现。

2.射频(RF)是Radio Frequency的缩写,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0GHz之间。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高频(大于10K);射频(300K-300G)是高频的较高频段;微波频段(300M-300G)又是射频的较高频段。

在电子学理论中,电流流过导体,导体周围会形成磁场;交变电流通过导体,导体周围会形成交变的电磁场,称为电磁波。在电磁波频率低于100khz时,电磁波会被地表吸收,不能形成有效的传输,但电磁波频率高于100kHz时,电磁波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并经大气层外缘的电离层反射,形成远距离传输能力,我们把具有远距离传输能力的高频电磁波称为射频;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领域中被广泛使用,有线电视系统就是采用射频传输方式。

网友:
    太棒了,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
    射频(缩写为RF,rf,或r.f.)指的是有如下特征的交流电(AC),当这种电流输入到天线将会产生一种适合无线广播和通讯的电磁(EM)场。这些频率覆盖了很大一部分电磁波频谱,范围从所分配的最低的无线通讯频率9KHz(这个频率在人类的听觉范围内)到几千GHz

网友:
    当RF电流被施加在天线上时就产生了一个随空间传播的电磁场。这个场有时也称作RF场;用不太技术的行话说,这叫作无线电波。

网友:
    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领域中被广泛使用,有线电视系统就是采用射频传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