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MLEF和MLSC有什么区别,画PCB的时候这里的微带线和电阻电容的焊盘怎么放能重叠么

楼主(2021-10-27):
ADS中设计好的微带线在PCB软件中,比如一个电阻两端各有3mm长的微带线,应该怎么放?微带线的矩形要紧挨电阻的焊盘么,那是不是要把微带线延长,还是直接直接把电阻放到两个微带线上,那样微带线不就变短了么,微带线和电阻焊盘重叠的部分还算微带线的长度不

网友:
微带线和电阻焊盘重叠的部分还算微带线的长度.这些影响你可以通过仿真来观测

网友:
    好把重叠部分一起仿真一下,带上你的电阻和电容原件做个联合仿真。MLEF 的英文全称为MICROSTRIP Line open-End effect. 表示终端开路情况的微带线。而MLSC 的英文全称为MICROSTRIP Line short-circuited stub 表示终端到地短路的短截线。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