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属于微处理器或者微控制器吗?嵌入式系统又包括什么?FPGA和ARM、DSP、单片机...

楼主(2021-10-27):
FPGA属于微处理器或者微控制器吗?嵌入式系统又包括什么?FPGA和ARMDSP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FPGA跟uProcessor和uController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没有必要一定要这么定义。FPGA是一个可编程的逻辑器件,是可以通过软件设置的逻辑处理单元。

最早的时候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的定义划分是根据其实现逻辑功能来的,较简单的处理功能被定义为“微控制器”或者单片机,做相对复杂一些的运算和数据处理的叫做“微处理器”或者CPU,GPU。

FPGA好像一个橡皮泥,你可以把它捏成为微处理器,或者捏成微控制器,DSP,还有集成ARM的FPGA。相对不同的应用,FPGA最大的长处是“自定义,可编程“;相对某一项处理能力可能不如专门的器件,但灵活,且结构化适应并行处理,可以自定义逻辑。相当于你特定的芯片,但可以通过软件很快的实现设计。

网友:
    简单的说,嵌入式是嵌入式系统的简称,所谓嵌入式系统是指嵌入到应用对象中的专用计算机系统。这里的对象就是指产品,比如日常使用的冰箱、空调、洗衣机,或者手机、游戏机等。这些产品中都有计算机系统,这类计算机系统就是嵌入式计算机系统。至于单片机、arm、fpga、dsp等都是实现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平台。根据对象体系的功能复杂性和计算处理复杂性,提供的不同选择。对于简单的家电控制嵌入式系统,采用简单的8位单片机就足够了,价廉物美,对于手机和游戏机等,就必须采用32位的arm和dsp等芯片了。fpga是一种更偏向硬件的实现方式。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