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中的pspice如何修改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楼主(2021-10-27):
如图是1N4683的参数,现在想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为稳压值位2.7V的稳压二极管模型,应该如何做?

网友:
你的这个模型只要修改最后一个窗口中的倒数第四行BV的值就可以了,把它修改为你需要的稳压值,但是变化最好不要太大,你修改为2.7V是可以的。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