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帮忙设计电路

楼主(2021-10-27):
电路要求:用交流110V给普通发光二极管供电使二极管正常发光(红、绿、黄灯均可),电路中串联一个交流继电器,且需保证继电器的电流为120ma左右,求大神们此电路中怎么加电容和电阻,且加多大的电容和电阻才能保证二极管正常发光,谢谢各位了。

网友:
交流按有效值计算,电阻的大小要保证LED的发光电流就可以

网友:
要继电器何用,目的不明,电路不好设计,正常取压限流的简单方法就是RC电路,如用104/400V的电容并一个220K的电路,即后面加一个稳压的即可给继电器供电或LED灯串联的电路了

网友:
要求描述不明确,交流继电器是几V的交流?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很小,耐压更达不到,无法和交流继电器串联,并联可以,需要加反相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