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用什么电路能够解决运算放大电路被对讲机干扰的问题吗?

楼主(2021-10-27):
有人懂用什么电路能够解决运算放大电路被对讲机干扰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去耦没有做好

网友:
了解一下对讲机频率,这种应该通常都比较高

网友:
给运算电路加个屏蔽罩,

网友:
给去耦电容再并一个33PF的电容试试

网友:
用一个低通滤波

网友:
    条件运行的话,良好的接地和屏蔽比电路处理要简单省心。如果接地和屏蔽都搞不定,要确认怎么带进来的,再实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