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il99se在原理图如何查找元件?

楼主(2021-10-27):
我绘制的原理图元件比较多,怎样查找元件呢?还有怎样查找网络标号?怎样全局更改网络标号?

网友:
在原理图工具框中点中一个像电阻一样并且电阻中间有一一个星星的这样一个符号,然后在SCH里面点中你的元件,它就会自动跳到PCB中的对应元件上,反之也可以从PCB中跳到SCH中的对应元件!

网友:
原理图快速的查找元件快捷键  按下E松开马上按F

网友:
PCB图快速的查找元件快捷键  按下E松开按J松开马上按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