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H孔内无铜不良如何改善?

楼主(2021-10-27):
PTH孔内无铜不良如何改善?

网友:
要将披锋割掉

网友:
如果是由于药水异常而导致的,这种情况在PTH生产过程中,对于活化缸及沉铜缸,应保证缸内各个组分维持在正常的工艺浓度范围内,以保证化学反应的有序进行。除此之外,缸内PH及温度等也会影响孔壁内侧沉铜效果,应持续对其监控。  活化缸内胶体钯受细小气泡影响,极易产生水解,因此,应保证缸内管道无漏气现象,保证胶体钯的正常反应。

网友:
如果是由于特殊设计造成的,那么应该针对此类设计上的问题,在保证设计原稿不变更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调整沉铜及板电参数,以保证A处铜厚足够,避免在后续流程中损铜开路。

网友:
生产原因导致的为保证在PTH过程中消除孔内无金属缺陷,需对设备、工艺参数以及工艺流程等进行适当调整,以保证孔内PTH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