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中能直接复制两外一个文件过来吗?

楼主(2021-10-27):
请问在CAM350中能直接复制两外一个文件过来吗?

网友:
gerber文件要导入进来

网友:
合并命令即File->Merge就可以

网友:
注意在合并前最好先打散自定义的D码,因为两个CAM文件可能会有相同名字的自定义D码(但是形状不同,比如名字都为acap0000),但是CAM350会把他们当成是完全相同的而自动替换。

网友:
可以直接用命令复制过来,有问题会跳出警告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