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M350直接修改gerber文件中PCB板的尺寸?

楼主(2021-10-27):
如何用CAM350直接修改gerber文件中PCB板的尺寸?

网友:
我主要分析文件的格式,对于gerber文件的其它常识,请你查阅相关资料吧
gerber文件中的x,y代表的其是就是屏幕中的坐标(一般是指绝对坐标)
如:x25300y326541
坐标后面跟的数值是把小数点省略提了,那么这些数值实际代表是多少大呢,单位又是多少呢?

一,首先看这是前省0,还是后省0
x25300,数字是5位数,后面有0,这说明肯定不后省0,
y326541数字是6位数,那说明x25300是前面省了一个0
由此可以判定gerber文件是前省0格式(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判断,
不可能同一个资料中有gerber文件是前省0,又有后省0,
除非客户输出gerber时脑子让驴踢了,绝对是坑爹的)

二,看小数点在那个位置
y326541数字是6位数,说明小数点前后的数字个数至少等于6
也就是说格式至少是2:4,3:3,4:2,2:5,3:5,4:5........
不可能为2:3,2:2等
如果是2:4,那么x25300y326541就相当于
x坐标2.53,y坐标32.6541  (注意,只是如果)

三,分析单位是英制,还是公制
在gerber文件中英制单位一般是指英寸(inch),公制单位一般是指毫米(mm)
1inch=25.4mm   反过来1mm=0.03937inch
我们的cam350屏幕默认大小好是50*50inch吧(记不清楚,好像最多不会超过两米,
因为目前来说也几乎没有这么大的板,具体你打开软件实测一下),
所以说上面的x25300y326541,将格式判断为英制3:3,那么:
x坐标25.3inch      //这个还有点像
y坐标326.541inch     //这个显然是错误的
以上只是举个例子,初步分析格式至少要靠谱,不能盲目的瞎猜

四,这时我们还是没有确定正确的格式,剩下的工作便是猜格式了(猜的时候注意以上三点)
客户一般会给我们板的尺寸,我们每读一次资料进去时,测试量一下外型尺寸,如果跟客户的尺
寸一样,那说明格式就正确了
ps:如果这时候你还的图形还是不对,那可能就是d-code没有正确读入

网友:
你是要修改边框吗?还是整体缩放,整体缩放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