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距离与哪些因素相关?

楼主(2021-10-27):
现如今很多无线模块厂家都会提供一些样品给客户测试使用,但有些客户拿回去测试出来的距离并不理想,远远没有达到厂商测试的距离,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本文就介绍一下在实际应用中影响无线模块通讯距离的因素以及如何确定实际距离。

  其实一般模块厂家在规格书宣传册上说的距离是空旷传输距离,模块厂商使用的环境比较纯净,障碍物、电磁干扰少,而客户一般使用的环境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因此导致数据传输的丢包率上升,收不到数据,因此距离就缩短了。

  在使用中具体有以下因素会影响模块的实际传输距离:

  1、在使用的环境中,模块间有高楼建筑物或者是树木等障碍物遮挡,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会将信号屏蔽掉,市场上的无线模块目前避障碍能力不并强,因此,影响了无线模块的通讯距离。

2、天气影响,由于雷雨天气的空气湿度增加,而空气中的水分子对无线有影响,雷雨天气会比晴朗天气时候的通讯距离要差。

  3、天线是影响通讯传输距离的原因之一,选择高增益天线可以让距离传输比较远。有时客户会反应为什么高增益天线的通讯效果有时也不好,这就是由于天线的摆放方式有问题。首先,天线架设的高度离地面高一些这样有利于较理想的距离;其次,天线要垂直于地面摆放。

  4、供电问题也会影响传输距离。比如,一些用户使用电池供电,使用过程中电池电压下降,距离也会受到影响,有的虽使用电源供电,但是电流不够大,使用起来对距离传输也是有影响的。所以选择稳定的电源很重要。

  5、多数无线模块速率等参数是可以改的,厂家的产品规格书会说明不同速率下的通信距离,但是一些用户不太注意,建议用户在使用模块的时候尽量使用低一些的速率。另外提高功率也会对距离有帮助。

6、不同频率的空中传输特性也差异非常大,一般低频率绕射性能好,高频率穿透能力较强。自由空间无线信号理论损耗的公式为:
Lo=32.45+20logf(MHz)+20Logd(km)-Gt(dB)-Gr(dB);也就是频率越高,自由空间损耗越大,通信距离约近。

网友:
供电问题会影响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