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中,什么是单MOS管?什么是双MOS管?

楼主(2021-10-27):
MOS管中,什么是单MOS管?什么是双MOS管?

网友:
有些MOS管IC中,将两个MOS管集成在一个IC中,就是双MOS。
如:AO4800是双NMOS,AO4801A是双PMOS。

网友: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两个区是一样的,即使两端对调也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这样的器件被认为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