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谐振功放采用何种工作状态,为什么??

楼主(2021-10-27):
谐振功放采用何种工作状态,为什么??

网友:
采用谐振网络作负载,一般工作在丙类或乙类状态,工作频率和相对通频带相差很大,技术指标要求输出功率大、效率高。
   采用谐振回路可以提高放大器的电压增益,选取有用信号,抑制无用信号和噪声。
   只有负载回路的中心频率等于工作频率(输入信号的中心频率),回路才会对工作频率呈现谐振的状态,即阻抗最大,电压增益最大。
  谐振功率放大器是一种用谐振系统作为匹配网络的功率放大器,一般丙类工作,主要应用在无线电发射机中,用来对载波信号或高频已调波信号进行功率放大。
  顾名思义,高频功率放大器用于放大器高频信号并获得足够大的输出功率,常又称为射频功率放大器(Radio Frequency Power Amplifier)。它广泛用于发射机、高频加热装置和微波功率源等电子设备中。

网友:
因为谐振功率放大器工作在丙类状态(导通时间小于半个周期),所以集电极电流为周期性余弦脉冲波形;但其负载为调谐回路谐振在基波频率,可选出ic的基波,故在负载两端得到的电压仍与信号同频的完整正弦波

网友:
谐振功率放大器是一种用谐振系统作为匹配网络的功率放大器,一般丙类工作,主要应用在无线电发射机中,用来对载波信号或高频已调波信号进行功率放大。!

网友:
    工作在甲类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