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DSP哪个更好用?

楼主(2021-10-27):
单片机DSP哪个更好用?

网友:
1、DSP更适合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因为采用了改进的哈佛结构,程序、数据空间是分开的、单独的总线,可以同时访问程序、数据,而很多单片机都是冯诺依曼结构的;专门的硬件乘法器,硬件速度要比软件快。
2、单片机做乘法需要用多次加法和位移运算实现;流水线技术,同时执行多条指令;
一些DSP芯片硬件实现了某些使用频繁的算法,比如FIR 、FFT、卷积、相关等,节约了大量时间。
3、经对比DSP相对更好用。

网友:
单片机是实现一些较为简单的控制啊,运算神马的,产生个方波啊控制个小电机啊;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数字信号处理的东东,就是处理各种信号,各种复杂的算啊神马的,最常见的比如:快速傅里叶变换FFT,这玩意运算能力特强,价格上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