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FPGA的配置模式?

楼主(2021-10-27):
FPGA的器件有哪几种配置模式?每一种配置模式有什么特点?FPGA的配置流程如何?

网友:
大概可以分为主串、主并、从串、从并、JTAG模式等等。很简单,FPGA主动控制的配置就是主,外部CPU控制的配置就是从,串并你懂的,就是串行还是并行数据进去。JTAG是标准的,CPLD/FPGA都支持的,也可以配置。
配置流程要去看数据手册,如果是从方式配置,你需要产生一个时序给FPGA,包括时钟和初始化信号,因为没几个脚,很简单的

网友:
1.一般选型要先看io需求
2.然后就是逻辑门数要求
3.最后就是要看采购难易度
这三个定了基本上型号就定了
你这个需求看起来只是控制spi时序、ram、sdram(sd卡还是sdram?)的控制
16个3线制spi需要48根io(有复用另说)
一个16位的ram估计要30根io左右
sdram一般要50根io(sd卡的话就少很多了)
测试引脚10个
这样io需求约140个user io
不做算法的话,ep2c5f256c8就可以,如果有其他需求可以酌情选择更高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