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仿真电路软件,pspice与multisim哪个功能更强大,更具远景

楼主(2021-10-27):
学仿真电路软件,Pspice与multisim哪个功能更强大,更具远景

网友:
    我也是个初学者,网上都说PSPICE功能多复杂些,所以就直接学的它。。其它都差不多,multisim有中文版的界面,上手应该快些

网友:
    multisim软件只能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数模仿真,参数理想,适合于理解原理概念;Pspice是专业级的软件,可以进行数字电路、数/模混合电路分析,在做研究和实际应用上使用该软件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