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8000导出的GERBER钻孔文件打开会有STOP字样

楼主(2021-10-27):
    请教各位大神们,CR8000导出的GERBER钻孔文件CAM350导入GERBER后,DRILL层部分孔显示STOP,机械孔和过孔都有,如下图中这样,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输出drl文件之前要设置一下参数,
    Manufacture->NC->NC Parameters,勾选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Manufacture->NC->NC Drill输出时先勾选Auto tool sel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drl文件之前要设置一下参数,
    Manufacture->NC->NC Parameters,勾选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Man ...

    请问这个是在哪里设置呢,找了一圈没找到。。。能否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