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8000线的电流如何设定

楼主(2021-10-27):
我的需求:管理线的宽度
现有条件:知道线上通过的电流值,线的铜厚
如何在CR8000里设定线的宽度,以便于layout时,不会超过这个线宽

楼主:
对的,我想控制线不要太宽,宽了之后,增加PCB的面积。

网友A:
可以画板的时候设置线宽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画板的时候设置线宽规则

是LAYOUT那一步设嘛?应该不是原理图这一步设置的。大神,怎么设,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說你錯,

    電流和溫度是相關的越大散熱越好, 有經驗的只怕為了偷機構, 越畫越小越細, 沒人在怕太寬 ...

    就工作几年,小年轻,怕画太宽,增加板子面积,增加成本

网友C:
    电源线一般都不会太多吧,自己走的时候改一下线宽就行了。约束器里也可以设定,但是个人觉得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一般都不会太多吧,自己走的时候改一下线宽就行了。约束器里也可以设定,但是个人觉得没必要。。。

    感谢美女大佬的指导

网友:
    看一下 IPC的 规范, 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可以算出来相应铜厚及铜厚的载流能力的, 温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