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6.6编辑字体大小卡死!

楼主(2021-10-28):
如图所示,
16.6一进入字体编辑界面就卡死不动了,不能输入数字去改变字体大小。只能强行关闭重启软件!!在四台电脑上发现过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期待大神的解答!
PS:补丁已打最新的115补丁。

网友A:
以allegro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allegro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试了,不行!!!

网友B:
    输入法改成半角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法改成半角英文

    修改成半角英文后软件还是卡死,点任何地方都没反应。只能强制关闭后重开。依然无法编辑里面的字体大小。杜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成半角英文后软件还是卡死,点任何地方都没反应。只能强制关闭后重开。依然无法编辑里面的字体大小。 ...

切换输入法

网友:
    安装搜狗输入法或拼音输入法,然后将安装的输入法设为默认输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输入法与软件相冲,安装一个搜狗输入法,再把系统的中文输入法删掉就好了

网友:
    楼上是正解,win10默认字体和allegro不兼容,可以装搜狗输入法,或者字体兼容性改一下

网友:
    你的电脑系统一定升级了到20H 版本之上。无解,我早就发现了。只能换个输入法。

网友:
    输入法语言选项换成电脑自带  英语(爱尔兰),并且置顶

网友:
    win10自带输入法不兼容,参考http://www.baiyunxitong.com/bangzhu/6232.html

网友:
    软件问题,之前我16.6铺铜也会卡死,必须关掉open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