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 仿真平行耦合微带线

楼主(2021-10-28):
现在在做HFSS 仿真平行耦合微带线滤波器,波形大致出来了但是很不理想,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指标是标准是中心频率为2.1GHZ,通带为2.0055GHZ~2.1954GHZ,在1.8GHZ和2.4GHZ处大于35dB
在用ADS仿的话波形很符合标准,但是用HFSS仿出来的波形就是不好,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或者是要怎么优化

网友:
回波损耗有点大,建议端口先做阻抗匹配。然后在用参数扫描微调微带线宽度

网友:
估计是软件设置问题,不然不可能差别这么大。

网友:
你更改下收敛精度再仿真下看看图形一致不

网友:
    收敛精度和迭代次数修改下试试,再或者将耦合微带线进行微调试试

网友:
    我也是 仿真出来的结果有些一样 有着不同……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