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部分FPC设计规范

楼主(2021-10-28):
01.保持柔性板的柔韧性
在设计时我们要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来确定柔性电路板的柔韧度,这点显而易见,但是非常重要。如果柔性电路部分只打算在装配过程中折叠,然后装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么我们在选择信号的层数和铜皮类型(RA或ED)上,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另一种情况,如果柔性电路部分要不断移动、弯曲或旋转,那么就应该减少层数,并选择无胶材料。
02.FPC切口
下图是FPC沟槽的示意图,沟槽、狭缝和内角应该有防止撕裂口或者相切的线之间有最小半径为1.5mm的圆弧,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拐角处撕裂柔性电路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柔性电路中的沟槽和狭缝的两端要放置直径是3mm或更大防止撕裂的孔。
03.不要在拐角处弯曲
通常我们建议柔性电路的铜皮走线要沿着垂直方向弯曲。但有时做不到,那么请尽量减少弯曲幅度和频率,也可根据机械设计要求使用锥形弯曲。
04.使用弧形走线
最好避免使用突兀的直角或者45°角走线,而是使用弧角走线模式。这样可以在弯曲过程中,减少铜皮的应力。
05.不要突然改变走线宽度
当走线链接到焊盘时,特别是整理排列的柔性电路终端,将会形成一个薄弱的着力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铜皮很容易老化。除非使用加强板或者应用过程中不会弯折,否则建议采用逐渐变窄的接线方式。在柔性电路板中可对于焊盘和过孔进行泪滴处理。
06.使用多边形覆铜
在柔性板上放置电源或者地平面时,如果不介意显著降低灵活性以及可能会使铜皮褶皱,你可以选择使用实心铜。一般来说,为了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最好使用多边形敷铜。传统的多边形会在0°、90°和45°角的方向存在多余的铜皮加强。更优化的模式是六角形方式。使用负片层和阵列的六角焊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使用复制和粘贴的方法可以更快速地建立阴影多边形。
07.加固焊盘
由于采用了低粘性的粘合剂(相对于FR-4),柔性电路上的铜更容易从PI基板上脱离。所以给裸露的铜皮提供加固尤为重要。涂镀的通孔为2个柔性层提供了恰当的锚定,所以使用过孔是非常好加固方式。正因如此许多加工厂建议在软硬结合板和柔性电路上添加深度达1.5密耳的涂镀通孔。表面贴装的焊盘和非涂镀的通孔焊盘本身没有加固措施,所以需要额外的加固来防止脱离。

网友:
最好避免使用突兀的直角或者45°角走线,而是使用弧角走线模式。这样可以在弯曲过程中,减少铜皮的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