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电子线路板常用相关术语有哪些?

楼主(2021-10-28):
工作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FPC电子线路板常用相关术语有哪些?

网友:
Access Hole 露出孔(穿露孔,露底孔)常指软板外表的保护层 Coverlay(须先冲切出的穿露孔),用以贴合在软板线路表面做为防焊膜的用途。但却须刻意露出焊接所需要的孔环孔壁或方型焊垫,以便于零件的焊接。所谓“Access Hole”原文是指表层有了穿露孔,使外界能够“接近”表护层下面之板面焊点的意思。某些多层板也具有这种露出孔。

网友:
Acrylic 压克力是聚丙烯酸树脂的俗称,大部份的软板均使用其薄膜,当成接着之胶片用途。

网友:
Adhesive 胶类或接着剂能使两接口完成黏合的物质,如树脂或涂料等。

网友:
Bandability 弯曲性,弯曲能力为动态软板(Dynamic Flex Board)板材之一种特性,例如计算机磁盘驱动器的打印头Print Heads)所接续之软板,其品质即应达到十亿次的 “弯曲性试验”。

网友:
Coverlay/Cover Coat 表护层、保护层:软板的外层线路,其防焊不易采用硬板所用的绿漆,因在弯折时可能会出现脱落的情形。需改用一种软质的“压克力”层压合在板面上,既可当成防焊膜又可保护外层线路,及增强软板的抵抗力及耐用性,这种专用的“外膜”特称为表护层或保护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