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怎么把所以的源码加载进去弄成一个skill安装包,安装后直接使用

楼主(2021-10-28):
各位大神,请问怎么把所以的源码加载进去弄成一个skill安装包,安装后直接使用

网友A:
可以对SKILL程序和数据文件进行加密。加密后的文件可以被load,loadi和include函数重新加载。encrypt函数加密源代码,然后生成的源代码保存为另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SKILL程序和数据文件进行加密。加密后的文件可以被load,loadi和include函数重新加载。encrypt函数加密源代码,然后生成的源代码保存为另一个文件

大神,有详细的教程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