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M350查看,有一些钻孔不正常,在CAM350中显示只是一些小绿点?为什么?

楼主(2021-10-28):
使用CAM350查看,有一些钻孔不正常,在CAM350中显示只是一些小绿点?为什么?

网友:
在file-->import下有gerber data,drill data 和mill data三个选项可以进行光绘,钻孔,铣刀文件的导入及参数设置。

将光绘和钻孔文件分开导入,并将cam350的导入参数设置为和allegro导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