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的选型和检测方法

楼主(2021-10-28):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的接近传感器也在快速发展,那么你知道接近传感器的详细资料解析吗?接下来让小编带领大家来详细地了解有关的知识。接近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化生产线、机电一体化设备中,经常出现在采购清单上。

接近传感器是一种能够感知物体接近程度的设备。它利用位移传感器利用接近物体的灵敏特性来识别物体的接近,并输出相应的开关信号。因此,接近传感器通常被称为接近开关。是代替接触检测方式,不需要接触被检测物体的传感器的总称。它可以检测物体的运动和存在,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

接近传感器的选型和方法?

首先,应根据被测物体的材质来选择接近传感器。如果所需感应距离较短(如0.4-10mm),电感式接近传感器可以轻松有效地检测任何金属类物体。如果距离较远,可以使用光电接近传感器。如果感应距离很长,最好使用对射式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可以检测很多材料,但相应的感应距离更近,类似于电感式接近传感器。如果使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被检测物体的体积不能太小,必须满足被检测物体的最小体积。超声波和漫反射式接近传感器可以检测的材料范围很广,检测距离相对较长。但是,在检测表面不平整的物体时可能会出现问题。接近传感器的更多选择标准仍然取决于被测物体的特性,并考虑传感器的安装方式和环境因素。一旦清楚所有这些问题,您就可以从大量传感器中选择合适的类型。

接近传感器的选型:

对于不同材质、不同检测距离的检测体,应选择不同类型的接近传感器,使其在系统中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为此,在选择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检测体为金属材料时:应选用高频振荡接近传感器,对铁镍和A3钢检测体的检测最为灵敏。铝、黄铜和不锈钢的检测灵敏度较低。

2、当检测体为非金属材料时:应使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如木头、纸、塑料、玻璃、水等。

3、当需要远程检测和控制金属和非金属物体时:应使用光电接近传感器或超声波接近传感器。

4、检测人体金属但灵敏度不高时:可使用低成本的磁性接近传感器或霍尔式接近传感器。

接近传感器的检测:

释放距离的测定:当动作片从正面离开接近传感器的感应面,将开关从动作转为释放时,测量动作片与感应面的最大距离。

回差H的测定:最大动作距离和释放距离之差的绝对值。

动作频率测量:用调速电机带动电木盘,将若干钢板固定在盘上,调整开关感应面与动作片的距离,开关动作距离的80%左右,旋转圆盘依次使动作 芯片靠近接近传感器,圆盘主轴上装有测速装置。开关的输出信号经过整形后连接到数字频率计。此时,启动电机,逐渐提高速度。在速度和动作片的乘积等于频率计数的情况下,频率计数器可以直接读取开关频率。

重复性测量:将动作片固定在量具上,从开关感应面前方接近开关动作区域超过开关动作距离的120%,移动速度控制在0.1mm /秒。当开关被激活时,读取量具上的读数,然后退出动作区关闭开关。如此重复10次,最后计算10次测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10次平均值的差值。差异越大是重复精度误差。

接近传感器广泛应用于机床、冶金、化工、纺织和印刷行业。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可作为限位、计数、定位控制和自动保护环节。接近传感器具有使用寿命长、运行可靠、重复定位精度高、无机械磨损、无火花、无噪音、抗振能力强等特点。目前,接近传感器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其自身的发展和创新速度也极为迅速。

以上就是接近传感器的有关知识的详细解析,需要大家不断在实际中积累经验,这样才能设计出更好的产品,为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发展。

网友:
对于不同材质、不同检测距离的检测体,应选择不同类型的接近传感器

网友:
应根据被测物体的材质来选择接近传感器

网友:
当检测体为非金属材料时:应使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