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开关适用什么场景

楼主(2021-10-28):
这两种开关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现在的MCU 大多数只是3.3V. 你第二种敢上拉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MCU 大多数只是3.3V. 你第二种敢上拉到5V?

没有上拉呀,是接到三极管的C极了,不会对IO口有影响啊

网友:
都可以,看自己需求,第一种是高电平关断,低电平导通,第二种则相反